新手问问题

楼主(2009-06-24):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VCC1:  SCHEMATIC1, PAGE1  (289.56, 111.76)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GND2:  SCHEMATIC1, PAGE1  (248.92, 175.26)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GND:  SCHEMATIC1, PAGE1  (309.88, 116.84)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VCC:  SCHEMATIC1, PAGE1  (309.88, 55.88)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
Check Bus width mismatch
哪位大哥解释下?谢谢

网友:
那些net都只有一个连接,即你有定义那些点但是没有连接到其他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