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allegro中修改板子的外形尺寸

楼主(2009-06-24):
如果所画的板子不是标准的类型,我们再画的时候板子的外框怎么确定?
allegro中好像是要先画个外框然后才能放置元件吧,如果是这样的画之前应该估计一下随便画个外形框,然后放置器件,布局差不多后想改外形框怎么弄呀?

网友:
edit/vertex修改,也可以删了重新画 outline

网友:
edit/vertex修改 根本不行,不能实现有的功能,只好重画了,我目前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感觉这点allegro不太好,如果线画错了允许改,而不能重新再来。

网友:
搂主,找到怎么改了。allegro可以改。

setup->outlines->board outline, 在窗口里选择edit, 然后就可以编辑你的outline了。这和其他工具不一样。

网友(2011-04-25):
为何只能拉伸?

网友(2011-10-24):
就是只能拉伸,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可以用ADD下得命令画,画完后删除原来的线,重新COMPOSE后就形成闭合的外形了,会有2个外形,需删除未闭合的那个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