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中原点设置再哪里?

楼主(2009-06-24):
问个弱弱的问题,allegro 16.2中原点设置再哪里?看了半天没找到?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这个?

楼主:
我刚用16.2,为何我MIRROR一个元件时,元件变的离原来的位置很远,且不能MIRROR,
4 J8 F1 J% b3 q. p6 r在库中找不到设置原点的地方,请指教.谢谢.

网友:
做元件的时候最好用坐标来定尺寸,这样就好设置远点了,要不你用properties查看你的第一个脚的坐标,然后在上图的move origin中输入第一个脚的坐标,这样远点就设置成第一个脚的位置了,然后用同样的方法,算出元件的中心位置,再把原点移动到中心点来!挺麻烦的,用封装生成器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