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同步问题

楼主(2009-06-24):
请问用orcad画原理图,用pads画pcb图,当原理图有错误时,怎样更新pcb电路图呢?

网友:
先用logic打开原理图,再让logic与layout同步

网友:
    修改orcad后,在pads中用ECO功能来同步

网友:
    在ORCAD 中生成新的网表,把PADS中要改动的部分全部删掉,重新导入网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