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電路一問

楼主(2009-06-25):
各位大大,最近小弟在做一個關於xDSL的案子
其中在RJ11如上圖所示,可見於line Ring & line Tip之間加了一顆
RV401. 請問此顆RV401的工作原理為何?
因在做K.21 TEST時XDSL的Line Driver會被燒毀,後來加上此顆,問題就解決了.
RV401 為GAS PLASMA ARRESTER.
我在網路上查了一下它的工作原理,但總覺得非常學術,看了後 有種覺得懂了, 但又不太懂的感覺(似是而非,不能完全了解)
不知哪位大大可以利用上面的線路來說明它的工作原理,小弟將會非常感謝~

楼主:
忘了說明我用的GAS PLASMA ARRESTER型號是SL1002A090
其中DATASHEET 上面的幾個名詞定義不清楚:
DC Breakover Voltage
MAX Dynamic Breakover Voltage
不知這兩個電壓相壓在哪?

网友:
GAS PLASMA ARRESTER即常说的气体放电管。
放电管的工作原理是气体放电。当放电管两级之间施加一定压力时,便在极间产生不均匀电场,在此电场作用下,管内气体开始游离,当外加电压增大到使极间场强超过气体的绝缘强度时,两极之间间隙将放电击穿,由原来的绝缘状态转化为导电状态,导通后放电管两极之间的电压维持在放电弧道所决定的残压水平,这种残压一般很低,从而使得与放电管并联的电子设备免受过电压的损坏。

楼主:
請問xiebill,RV401在高壓下就呈現導通狀態。也就是說如圖所示的line tip 和
line Ring兩條線路也就短路(short)了。那請問此高壓電路在線路中是如何流動
的? 請問何謂殘壓?

网友:
http://hi.baidu.com/gb50057/blog ... 788a7ecb80c45f.html
请看上面链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针对ITUT, K21的解决方案,通常K21要求,线对地打surge, 就是Tip和ring,一个接地,一个线上打surge, 所以,可以解决K21的问题,因为有对地回路吗。

如果是GR1089等IEC61000中,关于线对线的你要注意,因为线对线,就是2根线上同时打,这样这个管子就没有对地回路,完全靠自回流,和变压器的隔离,以及芯片侧的共模保护器件。

如果我说的不明白,你看看标注是怎么测试的,也许有帮助!

楼主:
HI xiebill:
你說的沒錯,我在做k21 test 時,總共做了tip line 對地、ring line 對地和line to
line三種。前二項都過了,但是後一項(line to line)如果不加gas tupe就不會過。所
以我才很好奇line to line在高壓時,其高壓電流是怎麼在線路上工作的?很想知道gas
tupe在高壓時它的保護線路原理到底是什麼?
另外,你說的芯片側的共模保護是做在芯片內部還是外部?像我現在的線路,這一顆gas
tupe 是接在rj11和transformer之間,然後再透過transformer接到芯片(bcm6358)
, 看來,我首先是check一下transformer規格,請廠商幫我對應繞一顆適合規格的transformer。

网友:
这个的GAS tube 通常是一个端连接Tip/Ring,另外一端连接保护地(泻流地),这样一对TIP/Ring是需要2个管子的。
你现在这种接法,主要是提供一个2线自回流的方式,就是line to line的时候,如果一线的电压超过另外一路,空气管导通,电流像电压低的一端流。如果压差较大的时候,这种保护没有我上面提到方法好,不过减少一颗BOM.

我上面说的共模保护就是芯片外保护,是对地泻流;

楼主:
如同你說的line to line , 電流由高壓往低壓處流動,所以此電流還是有向芯片流動,
這樣似乎並沒有起到保護線路後方原件的功能呀~! gas tube 這樣line to line的接
法不只是將兩條線在一個過高電壓的情況下短接在一起嗎?似乎完全看不到它的保護
功能是什麼~!

网友:
因为是由变压器隔离,是不会流到芯片测,只是会感应出比较大的电源,这需要芯片侧的共模保护器件。

其实在空气管短路的时候,电流被从一根线泄放到另外一根线上了,起到了一个分流的作用。

楼主:
請問我使用的GAS PLASMA ARRESTER是不是有一種轉換能量的作用?也就是說在超過某臨界高壓時,此GAS TUBE會將電能轉換為光能釋放出去。所以在做保護時,超過了這一顆GAS TUBE的臨界電壓時,通常會看到此顆GAS TUBE會發光,因此通常一顆GAS TUBE有使用次數上的限制。這是我在跟同事討論時得知的。因為我實際上沒有看到過這種現像,所以也不知道同事說的是否真的如此?

网友:
其实这是空气管的一个特性,但是从能量的角度上说,放光是存在耗能现象的,不过耗能不大,这个辉光效应跟我们日常的日光灯的原理很像,就是高压产生的,但是这个时候压值恒定,对于电流是近似短路,提供电流通道。
主要还是提供泄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