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不用的引脚为什么要接个75欧姆电阻,然后串联一个103电容对地呢?

楼主(2009-06-25):
RJ45不用的引脚为什么要接个75欧姆电阻,然后串联一个103电容对地呢?

网友:
IC内部有线路吗?

网友:
7.8脚内部

楼主:
这不是 IC,是RJ45接口

网友:
The 75Ω resistors terminate propagation between any two individual pairs of a cable (if such propagation is excited) with 150Ω. The high-voltage capacitor connects the end of the cable to the enclosure at high frequencies.
这个75欧姆电阻是根据变压器来选择的,如果是自耦的变压器才用,如是非自耦的直接接0欧姆就可以了。
另外103电容一般作为防雷用,或者过滤高频脉冲。

楼主:
那H1102是属于那种变压器啊?

网友:
h1102?据我所知,那玩意就是巴伦,不是什么变压器,好多时候是用来差分转单用。

网友:
交流匹配75欧姆,降低直流功耗,我这样理解

网友(2009-08-05):
应该是为了防止输入端悬空,减弱外部电流对芯片产生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