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畫原理圖的時候元件畫錯了在design cache中怎么刪除

楼主(2009-06-25):
比如我的7805畫的不好連線,想改一下,但是該過之后下次再放一個時還是沒改之前的,在design cache 中就出現一個7805 1下次放置的時候還是出現之前的圖,不知道有什么辦法可以修改

网友:
update cache试一下呢?

楼主:
怎么update cache呀  上個圖最好,這個不是很會用 謝謝你的回復  我用的是orcad9.1

网友:
把原理图中错误的元件删除,然后右键Design Cache选择Cleanup Cache,再重新从库里摆放一次新的元件就好了。

楼主:
在design cache上點右鍵 只出現一個properties選項,沒有看到update選項,是不是我的版本過低,或操作錯誤,請幫我看看,在此感謝大家的回復,!

网友:
估计是版本过低,建议换个版本,我的就有啊,见下图:

网友:
左键点击Design Cache再点上面菜单Design,最下面也有个cleanup 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