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LM1117-3.3却输出3.6V的问题

楼主(2009-06-25):
好像本论坛没相关版块,那就只能发这里了。
我做了一些PCB板,大部分板的lm1117输出是3.3V,但是,部分板输出却是3.6V。
原理如下图(本1117是固定输出3.3V的那款型号):

我已经做的尝试:更换C109、C110、C111和LM1117,结果输出还是3.6V。
求助!
在此谢过。

网友:
换电容是没有用的!
  换ADJ脚的反馈电阻

网友:
如果是固定电压输出,就不存在adj了。

那adj脚应该直接接GND,不需要电阻R118。

试一下R118处不焊0欧电阻,直接用锡短接。

楼主:
我还没想过0欧姆电阻问题,这个...     试试看吧

网友:
不是有固定输出3.3V的吗 干嘛要可调的

楼主(2009-08-15):
今天我终于知道问题所在了,是这个型号的1117-3.3问题,换了其他型号的1117-3.3就好了

网友(2009-12-05):
今天我终于知道问题所在了,是这个型号的1117-3.3问题,换了其他型号的1117-3.3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有换用过ams1117吗?我在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mp;extra=#pid228246留了电路图,能否帮忙参详一下?谢谢

网友:
....
额   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