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5V-5V隔离电源

楼主(2009-06-26):
我搭了个隔离式的电路,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芯片发热比较严重,感觉变压器的参数设置有些问题(自己不太懂这个变压器参数)。
那位朋友知道请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ka34063资料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CHILD/KA34063.html
我的计算
时钟周期t=[(1+6.1)t=0.5V*470pF*7.1=0.054s
频率F=1/[(1+6.1)t]=I/(7.1UC)=31uA/0.5V/470pF/7.1=18.6kHz
根据W=1/2*I^2LF得到I=(2W/L/F)^0.5=(2/1mH/18.6kHz)^0.5=0.33A
电感电流上升时间T=IL/U=0.33A*1mH/5V=0.066s
这里发现电感电流上升时间T>时钟周期t
这样的话在负载较小的时候电路可以工作起来,但是芯片导通的占空比比较大,
因此发热严重,如果负载较大的话估计都不能维持,负载电压要降低了
因此如果我的计算没错的话估计你的设计有问题

楼主:
是的,发热比较严重,而且在输出300ma时,电压会掉到4.5V左右。
这里发现电感电流上升时间T>时钟周期t
这样的话在负载较小的时候电路可以工作起来,但是芯片导通的占空比比较大,

对以上能否更详细讲解下。
那应该从那个方面进行改进呢?

网友:
为了保证功率输出,电感必须在开关电源的一个周期内存贮足够的能量
而通过电感和流过电感的电流就可以知道电感上存储的能量
你的设计中电感为了存储足够的能量所需要的时间超出了开关电源的周期
因此在一个周期中电感只能存储小部分能量,这个能量在轻载的时候还够用,重载的时候就不够用了
改进又许多方法,比如可以降低开关电源频率、改变变压器设计等等
具体可以参考一些开关电源设计的书籍

网友:
我想问个问题啊,那个DSB是为了产生交流信号的吗

网友:
不是,整流用的。。

网友:
那种线圈变压器,直流可以用吗,好像不会产生耦合吧

网友:
开关电源上都是这种类型的变压器
你也可以把它称作脉冲变压器
和一般变压器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副边输出为单向的
这样的话在原边的能量先存储在电感(变压器)里,然后原边关断,再释放到副边

网友:
感觉电感值在开关电源中可取的范转是很大的,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反而是那个TL431与光耦的连接让人,感觉很有问题!这咱接法使得光耦的一次侧的电流与负载电压是非线性的!!!也就是光耦中的电流不能准确反应实际负载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