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多层板过孔问题?

楼主(2009-06-26):
请教高手:
               我用pads 绘制4层板时,要从TOP  打过孔到第二层, 过孔是通孔 ,第二层是负片,当我打了1个孔后,必须再打1个孔 接着连线后才结束,  我需要打一个孔后就结束,不知怎么样实现

楼主:
"TCTRL+CLICK"什么意思

网友:
鍵盤的Ctrl+滑鼠的左鍵

网友:
    走线时点右键选End via mode ----End Via. 然后就可以的用Ctrl-左键以VIA 结束走线.

楼主:
    终于可以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