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能告诉我,最多能UNDO多少次?能不能设置到返回最开始打开文档的时候?

楼主(2009-06-26):
那位高手能告诉我,最多能UNDO多少次?能不能设置到返回最开始打开文档的时候?

网友:
我的设置是50次,哈哈

网友:
你如果要返回到最开始打开文档的时候,你改之前备份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你如果要返回到最开始打开文档的时候,你改之前备份一下不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undo可以自己设置的么,在哪里设置的哦,请教下

网友:
在【Setup】/[User Preference]里设置,我这没装Cadence,具体位置打开后找一下。

网友:
设置 User Preference -> Undo : undo_depth

网友(2011-10-12):
好啊和哈

网友:
问题是无论设置多少次undo,执行某个命令后undo就自动的清空了!

网友:
两三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