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走线长度有要求时如何设置

楼主(2009-06-26):
    请问各位,pads 在走线长度有要求时,可以设置NET 长度,和PIN PAIR 的长度.但是象DDR 的地址线,一根上面连二个或更多的芯片,要设置VIA 分出去的到pin 脚长度相同该如何设置??

网友:
    一、net长度设置方法:
将需要等长的net选中,添加到match length net group,然后设置长度和误差。

二、pin pair长度设置方法:
将需要等长的pin pair选中,添加到match length pin pair group,然后设置长度和误差。

三、要设置VIA 分出去的到pin 脚长度相同的方法同二。

以上操作在route中操作。

楼主:
    一、net长度设置方法:
将需要等长的net选中,添加到match length net group,然后设置长度和误差。

二、pin pair长度设置方法:
将需要等长的pin pair选中,添加到match length pin pair group,然后设置长度和误 ...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但是三的操作,pin pair 不是只能定义PIN 之间吗,如何定义VIA 与PIN 之间的长度?

网友:
    只能定义pin与pin之间。

楼主:
    那么VIA 到 PIN 的距离 如何解决,手工量测吗?

网友:
    我在走DDR线,同样的问题,看DIMM产品上VIA到PIN的线好像并不是等长

网友:
    地址线测量可以修改拓扑结构。。。。

网友(2011-12-28):
    将需要等长的net选中,添加到match length net group,然后设置长度和误差。

    可是我的选项是灰色的啊?

网友(2012-06-11):
    不知道管脚对与网络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