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

楼主(2009-06-26):
谁能告诉我如何生成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的lincense啊?或者去哪里能找到的,我添加了一个打开了之后怎么没反应啊?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963-1-1.html

这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点添加出现这个玩意儿,按着它的路径找也没找到文件啊,什么原因?该怎么办啊?谢谢!

网友:
你安装的步骤有问题。

安装时不需添加这玩意,安装完成后将破解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当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对哦,就是那样,不过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了,顺着OK点下去就如下图,到最后还是不能用,我一直试了好几个license,还是这样,好无奈啊,是不是我下的软件就有问题啊?要不Jimmy你给我推荐一个吧.........不胜感激!

网友:
汗一个!直接百度一个...给你上传上来了,解压后复制里面两个文件到安装目录下面就可以了...

楼主:
换了个09的可以用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