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教-Allegro15.7

楼主(2009-06-27):
请问怎么解决15.7在create内层时时arc而不是line型的?上图是15.7,下图是15.2,就是要使15.7中像15.2那样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吧
我在15.7里试过下图效果,可以实现
应该是sharp参数设置里

楼主:
请教一下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好象还是不行哦,我是指Anti ecth的隔而不是pin,呵呵!

网友:
莫办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