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布铜皮出现了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楼主(2009-06-27):
各位大侠,我在TOP面布置了铜皮后,利用Anti Etch线对铜皮进行了分割,后来就在相关的位置出了个问题,老是提示有一块铜皮没有Update to smooth,删也删不掉,到最后Gerber文件也不让导出,实在没办法了,那位大侠有招给支一个。

网友:
先找到那个shape

楼主:
check database做过了,那个铜皮的位置也确定了坐标,就是看不到,也删不了,我担心又遇到Allegro的Bug了

楼主:
请真正的高手给指点一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试一试在boundary里面,我有次就是在这里有东西出的问题。

还可以把颜色全部打开,再去那个坐标看看。或许就能看到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在Boundary里面有SHAPE,删掉就好了。十分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