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6-27):
我安装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装到添加license的时候为什么一点打开它闪一下然后就没有反应了啊 ,怎么添加license啊?谢谢高手!!!

网友:
看看你的用户那栏是不是用的网络用户,要是改成本地用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儿有用户设置那栏呢?这个中的哪项?

网友:
你的 LICENSES文件里面你没有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找不到你说的那个文件在哪儿,现在点Add lisence file 又出现这个框了,什么原因啊?按着它的路径又找不着这个文件.........麻烦再帮帮,谢谢!

楼主:
可以用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