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 Manager太不健壮了

楼主(2009-06-27):
    导入hkp文件时, 会因为其中一个元件有问题就导致同一文件中其他元件也不能导入, 应该设计成可选择导入;
    编辑Cell时, 会因为某个padstack有问题而不能编辑, 而且还有一个Bug: 双击不能编辑的Cell后,
Library Manager就没退出, 总是说还有窗口没关, 因为没法打开的Cell编辑器窗口只是隐藏了而不是关闭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很恼火,通常是因为库中有同名的cell,并且这个cell被part关联了!

网友:
    补充一点,有时候就算是出错也可以导入大部分的cell,当提示你是否替换已有的cell的时候要仔细考虑,不然会导致part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