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怎么没有选择过滤器?

楼主(2009-06-27):
    选择时怎么过滤要选择的对象? 比如Net和Pin靠在一起时, 想选pin, 往往选中了Net.
难道要通过显示设置, 把不选择的对象隐藏? 那也太麻烦了.

网友:
    在expedition中选择pin没有意义,你不能直接更改,也不能更改网线,所以就没有选择的选项,要更改pin必须到库中修改!

网友:
    直接选pin就可以了,网线是没有选上的,只有pin高亮而已

网友:
    在布线模式下选择封装只能用find了!

网友:
在place模式下直接点击就可以选封装!

楼主:
    原来find还可以find管脚啊, 没注意到.

网友:
    原先我也没有注意到,你问了我才找的,mentor的资源少,很多东西靠自己一遍一遍的试,不过,mentor的拉线还是爽歪歪的,我试过八层的板子开动态铺铜照样推挤顺畅,还可以自动消除孤岛,最喜欢mentor的三种模式,分类很好,用起来很方便,只要在设计过程中不更改约束规则可以一次到位,这是mentor强制防止用户犯错的好处,可以极大的提升布板速度,很喜欢allegro那么细致的功能,但是操作起来还是不习惯啊,毕竟用惯了stro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