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怎么显示部分网络?

楼主(2009-06-27):
    虽然可以设置不同网络不同颜色, 但是似乎只能同时显示所有网络或关闭所有网络, 没法显示部分网络, 尤其是只显示和某个元件相连的网络.

网友:
    如果只是查看网络的话,可以选择以先选项

网友:
    如果是在布线的时候为了更好查看,可以选择下图,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我也是初学,有错误请指出!

网友:
    只有这样的效果了!

楼主:
    用惯了Allegro, 觉得里面只显示某个元件的网络, 在布局时很方便.

网友:
    在place模式下关闭全局鼠线显示,然后选择一个封装,这个封装的鼠线就会显示了,其他的鼠线不会显示,这样不是你要的效果吗?

楼主:
    凑合吧, 也不可能Allegro所有的功能EE都有, 样样的话, Allegro不用活了

网友:
    的确是,allegro的功能还是细致些!

网友:
    有没有教程!!共享,请你上传.谢谢.

网友(2009-08-17):
    你可以滤过一些线嘛 只选择你想看到的线不就好了吗 mentor有过滤线的功能

网友:
    怎么才能过滤走线呢?

网友(2009-10-26):
    现在mentor二次开发有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