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敷铜的问题

楼主(2009-06-27):
我这边有个别人做的PCB他把地做了敷铜处理,但是在实际中这样做对电路没有什么用处,现在要去除,直接删掉后有很多地线要重新绘制,有没有把这个网络地改回去的方法,而原来的地线还在,不用重新绘制。知道的高手请指教下啊

网友:
你怎么知道敷铜没有作用啊?!  用软件测试了吗?

     你重新敷铜,不要覆盖同网络!然后再删除!应该可以了

网友:
不能简单粗暴的直接删掉铺铜,有的人对于信号地或小电流地,不是直接用线连接,而只通过铺铜将这些网络连起来的。这样的话,直接删掉铺铜会有很多地线是断的。
同事铺铜有没有用处?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楼主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