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一下,觉得boardstation是个不怎么好的东西

楼主(2009-06-27):
比起ee来在说好难用,很不方便,没有滚轮放大缩小,da不能推挤,功能是很多,可以和allegro媲美,但是都很难用!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mentor没有把en那么细致的功能和ee结合起来而是搞了两个软件,用过allegro感觉ee的功能不够细致,但是allegro用起来不熟手,mentor明明有那么强的软件却不整合!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楼主:
    bsxe2007.2,更新的就没有了,boardstation自带的layout感觉很烂!

楼主:
    据说xe 流程整合性更好,bsre流程在使用boardstation re布线后还有返回到layout中才能进行下一步的fablink输出制造文件,xe流程兼容re的所有资源,可以让re流程切入到xe流程中并且直接用boardstation xe布线器导入到fablink pro中输出制造文件!

网友:
    这就是策略,高中低。

网友:
    EN的ADE Debug你用过吗?
布线速度和挤线能力都是很强大的。

楼主:
    07里面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东西,只有boardstation xe 布线器,其实就是expedition!

楼主:
    看看那个是ade??

网友(2010-09-08):
    老大,能否提供一份这个软件给我,我找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