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让Exp不修改我的走线?

楼主(2009-06-27):
    拉线的时候, 如果打开Gloss, 不管是on还是local, 总是自作主张的修改正在拉的线;- e+ i( M  n: g+ }& l
    关闭Gloss又不能推挤其他线. 怎么样才能做到不自动修改正在拉的线, 又能推挤其他线?

网友:
    选择gloss local,拉线的时候一直单击住左键!

网友(2009-08-17):
    gloss有设置的,四个选项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09-10-26):
    Editor Control-General设置一下,然后走线用Gloss Local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12):
    根本就没用

网友:
    如何修改他的走线模式呀   我不知道那里修改了 变成半锁状态的模式 走线很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