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出gerber时遇到问题(图见三楼附件)(已解决!)

楼主(2009-06-27):
    多层板的内部走线层铺地,灌铜之后地显示正常,但生成的gerber文件中该层的地平面只有hatchoutline,而不是一块铜皮。有谁遇到此问题并解决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
    试这个可以不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回复,楼上所给图中所选的我在出gerber中已经选择了(此选项是选择那些层需要铺铜)。附件是出问题的哪层的gerber文件。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给个gerber文件也看不出来啥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jimmy的回复。问题解决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多种方法都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正准备放弃对该层铺地,将铺地的plane outline删掉,保存。后来用router打开pcb文件,看到出问题的该层竟然在已删掉GND plane outline的情况下仍存在一个与板框同样范围的底层hatch outline,回到layout里面怎么也找不到该hatch outline的影子,于是在层的网络设置里将GND删除,保存退出。然后再次打开重新建立GND 平面,然后铺铜出gerber,结果就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