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里 能否把飞线的颜色全部改成红色?看得不太清楚 郁闷!!

楼主(2009-06-28):
在系统颜色里的 Connections and From Tos 在选项框里是变颜色了,但到PCB还是没变,给对勾去掉是可以隐藏的  不能改下颜色吗?

网友:
我也试过,不行,没改了,我试图修改Altium Designer Winter颜色模板,重新导入还是不可以!看来这个颜色是不可以改的。

楼主:
我也试过,不行,没改了,我试图修改Altium Designer Winter颜色模板,重新导入还是不可以!看来这个颜色是不可以改的。
引用 网友A:

还是谢谢你  了   兄弟  辛苦了

网友:
颜色可以改,但适合新建的PCB,不能改旧的

楼主:
颜色可以改,但适合新建的PCB,不能改旧的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呢? 师傅能否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2-09):
回复 楼主:

 在PCB菜单下选择Nets,点选<All Nets> 之后任意选一个网络,单击右键-> 选择所有 -> 再次单击右键-> 改变网络颜色 弹出菜单选择红色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辛苦了  谢谢!

网友(2011-10-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