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显示效果不一样-带图

楼主(2009-06-28):
图1和图2中的VIA为什么显示效果不一样。
一个空心,一个实心的?
实际电路板上VIA孔中心都是空心的啊,
allegro里设置不一样吗?

楼主:
我两张图filled pads都是勾上了的,图一实际电路板上是实心的吗?

网友:
实际上两张图是一样的,只是显示不同而已

网友:
铺铜的时候在shape--Globe.....里选smooth是图2的情形,选disabled就是图一的样子

网友(2009-07-31):
ffffgddsdfd

jijiwaiwaihaha -1 违规内容

网友:
同问,和楼主一样,都是空心焊盘,但是显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