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在吗?

楼主(2009-06-28):
为什么我对层设置完了之后一点OK就只看见底层(蓝色那层)啊?不管切换到哪个层或者所有层都还是那个画面呢?谢谢!

网友:
按一下键盘的D键,然后回车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是不是我的元件太少了用不着4层啊(我正在练习画四层的)?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CTRL+ALT+C确认一下是否设置color了

网友:
CTRL+ALT+G/ 勾上ACTICVE LAYER COMES TO。。

网友:
毒女的毒招真厉害,顶!

网友:
CTRL+ALT+G/ 勾上ACTICVE LAYER COMES TO。。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快捷键D吗?我上面已经说过了。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