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布局的问题

楼主(2009-06-29):
当我们开始对一块主板布局的时候,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有哪些方面,请朋友们交流一下!!

网友:
主板上的接口应该靠边放置,稀疏适当,
主板布局考虑的东西比较多啊,我也来学学吧!!!

网友:
主板的接口大致是都已经决定了吧?
对于主板,基本上大东西都有固定模型或者说是格局吧。
也可以参考同类型主板产品,试试是否有帮助。

网友:
audio部分要与数字电路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