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钻孔层的问题

楼主(2009-06-29):
刚学pads2005,画了个话筒板,那个方孔想一劳永逸,所以在做封装的时候就已经在24层画了方孔,但发到PCB的厂家说看不到,请问大家,是不是在画板时候还要在24层再画一次呢?那在做封装的时候画就没有意义了啊?是不是还有什么其它的高招啊?谢谢高手了。。。!

网友:
可以做个槽孔代替你挖的方孔,选择不要孔化。作出来的效果就是方孔的两头多两个半圆,应该不影响安装。

楼主(2009-08-23):
RE: 关于钻孔层的问题

2# xingpd

楼主:
谢谢了,可我不知道在哪选择不要孔化啊,还有孔化和不孔化有什么差异呢?

网友:
没有接地的孔就设置为不孔化(非金属化)

网友:
Lz所做的是对的,PCB厂家说看不到那是他在撒谎

网友:
除非颜色设置没有开

楼主:
呵呵,我自己可以查看的吗?我切换到24层,刷新了是看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