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怎么加载到pcb?

楼主(2009-06-29):
初学altium Designer 快疯掉了    一定要集成库吗?   以前99的时候  只要原理图封装名和pcb封装名以及管脚对得上就可以加载进pcb了 ,这样多方便   现在是不是 非要整个集成库才行呢?

网友:
以前的99SE也是要你加载你的库文件的啊!要不他怎么知道你的封装放在那里啊!?

网友:
不一定要集成库啊!你在schematic里面把每一个的元器件的封装都定义好(就是把封装的路径定义好),然后点击Project下面的Compile检测一下是否有错...然后最简单就直接updata到PCB里面就可以了...或者从PCB里面Import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2009-08-18):
以前用熟了99SE,现在开始使用AD9还真的有点不习惯,比如调用元件库或者封装库,不过相信习惯了就赶集没什么了,现在导入原理图到PCB里面我也是直接更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