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两款笔记本能流畅运行 ad8.3 吗?

楼主(2009-06-30):
承运F200T

    上市时间:    2009-02-12 00:00:00.0
    处 理 器:    英特尔® 赛扬® 双核处理器 T1600
    标准主频:    1.66GHz
    二级缓存:    1MB
    内存容量:    1G DDR2
    光驱类型:    Combo光驱
    显 卡:    ATI HD3470 128M DDR3独显
    网 卡:    10/100M网卡
    硬盘类型:    SATA
    硬盘容量:    120G

    天运F4000
    处 理 器:    英特尔® 奔腾® 双核处理器 T4200
    标准主频:    2.0GHz
    二级缓存:    1MB
    内存容量:    2G DDR2
    光驱类型:    Combo光驱
    显 卡:    集成显卡
    网 卡:    10/100M网卡
神州的 都是2999RMB  一个有独显,一个没有,不知道运行 ad 8.3  的 话能流畅运行吗?那一款比较好呢相对于运行ad8.3 来说?   请帮忙看下  先谢过了!!

网友:
买第二种 升级下显卡……换成独立显卡

网友:
    买第二种吧。

网友:
    第二种,内存换用4G以上

网友:
    什么配置都不变的情况下,推荐第一种。独显对于ad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内存要加一根,比加个显卡容易多了。价格也便宜。ad对cpu要求不是十分敏感。所以推荐第一种。

网友:
    要流畅运行 ad8.3这样的配置都不行,只能免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