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4脚BGA布线

楼主(2009-06-30):
小弟现在在画一个板子,有一块484脚的BGA,因为要引出的管脚比较多,之前都是画4层板,现在可能要画六层板才能引出这么多的管脚.大家谁有六层板BGA布线的资料,或是相关的一些心得,请大家能跟小弟分享下,先谢谢了.

网友:
六层也拉不出来吧/

楼主:
不全拉,400多个差不多了.这个pdf我看过,我想知道的是具体点的,怎么把管脚引出来的画法.我现在画的是1.0mm Pitch PBGA – 0.125 Trace.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三言两语岂能说得清楚...

很多东西只能身教意会,无法言传

楼主:
对于六层板的分层可否如下:顶层-地层-信号层-电源层-地层-底层

网友:
可以,问题是三个走线层够不够用。

也可考虑此种方案:TOP-地层-信号层-信号层-电源层-底层

网友:
謝謝, 特別是jimmy的分享

网友:
    我认为TOP-信号层-地层-电源层-信号层-底层这样的层叠比较合理

楼主:
这两天一直在画,差不多都把管脚引出来连上了.老板说了一句话让我崩溃了,不能打盲孔,不打盲孔我怎么引出这么多管脚啊,我的天啊???????
    要是不打盲孔,第5.6层就只能走一层出来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引出来.请大家指教

网友:
    9# chenqinte 只做过一个256脚的6层板,没打盲孔走的。。。电源和地层不是很好处理,有点碎

网友:
    走过361PINS的6层板,不用打盲孔,四个走线层,电源层地层分割
    呵呵。。。四百多的目前还没走过

楼主:
361PINS也差不多了,你是怎么引的,可以的话指导我一下,拜托

网友:
    这两天一直在画,差不多都把管脚引出来连上了.老板说了一句话让我崩溃了,不能打盲孔,不打盲孔我怎么引出这么多管脚啊,我的天啊???????
 要是不打 ...
引用 网友A:
    怎看像AD画出来的

网友:
哎呀,兄弟呀,我现在也走一个404P的BGA封装,以前是8层板,现在要走4层板,不能打盲埋孔,节约成本啦,难啦。
    还要留一层作为地层。

网友:
    8层改4层,楼上的老板也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