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的BUG??

楼主(2009-06-30):
我用的比思的试用光盘,实际使用时thermal仿真无法进入,老是提示:use pour manager to flood copper pours and plane areas
9 e- ]6 ~; g$ f. Q6 H可是检查这个都没问题,无法用pour manager灌多少次铜都还是这个,试了N个板子也是这个问题,谁能告诉我原因??+ f8 V) w& p, w

网友:
试用版本不支持thermal仿真,请购买正版/

楼主:
???不是吧?那我一会打电话问问,呵呵

楼主:
这个就是个小的BUG,我把所有铜皮都删了就可以进去thermal了!哈哈。。。还是要谢谢JIMMY,呵呵

网友:
铜皮删掉仿真就不准确了

网友:
    我的就可以用

楼主:
    对小的板子铜皮都没有问题的,对规模太大的板子还是没办法,找不到原因,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