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快速的办法只显示某一层上面的元件走线之类的东西吗?

楼主(2009-06-30):
我想只单独显示TOP或者bottom层的元件,trace等等,有什么快速的办法切换没有?
现在我都是setup->display color->设置->确定,下次要换一层又要重复以上步骤,太麻烦罗嗦了.

网友:
用9.0 ,Z键

网友:
9.0可以用Z命令,07和05只能自己去设置颜色显示

楼主:
9.0的PCB文件07能打开吗?

网友:
可以的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呢?

网友:
直接打开。。。

网友:
是啊 ,难道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回5楼的,我用2007不能打开9.0的文档,我的是没装SP4的。你的可以直接打开?
看来,9.0还是有点惊喜,呵呵。不错。这个功能是比较好,以前用PROTEL99习惯了,转用这个比较不爽。还有换层要用L+层数也是很烦人。要是能象PROTEL99那样直接按一个键就能换层就好多了。还有它默认就打开第三层到第二十层,这些层其实很多时候都没用上的,它就不能别人用的时候再开出来?每个新建的都有,烦。弄得要关第二十几层要拼命往下拉。呵呵

网友:
    我用的是2007sp4,但是9.0的PCB打不开

网友:
    楼上的理解错误, 人家说的是9.0 版本能打开7.0 版本的!

网友:
    回5楼的,我用2007不能打开9.0的文档,我的是没装SP4的。你的可以直接打开?
    看来,9.0还是有点惊喜,呵呵。不错。这个功能是比较好,以前用PROTEL99习惯了,转用这个比较不爽。还有换层要用L+层数也是很烦人。要是 ...
引用 网友B:

换层用F4。

    设置钻孔对,如四层,PL 1 4。

打孔时用F4即可打到BOTTOM。

    PADS等你用熟了,你就知道PROTEL有多愚昧了

楼主:
    直接装一个工具软件PCBL-TOOLBAR 1.3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装了没反应啊?我是解压到PADS下的program目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