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在VIA CLASS里会出现一条线?(spb16.2)

楼主(2009-06-30):
你们好,我在出GERBER 时怎么会在 VIA CLASS /05 GND 里面出现一条线?
打开图却找不到相应那条线。

网友:
莫非是BUG,DB CHECK下试试。

网友:
有时候发现删除了shape后会留下shape的边框,但是怎么也删不掉!

网友:
它是属于哪个类和子类?如果能找到的话,就可以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