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助啊,50ohm阻抗设置怎么实现啊

楼主(2009-06-30):
画PCB 走线时,如何设置走线为50OHM阻抗啊?

网友:
阻抗控制需要考虑到走线的宽度,介电常数,距离参考平面的距离,如果想自己计算就需要对PCB的工艺很精通,但现在一般的做法是需要50OHM阻抗控制的走线用一个特定的线宽(也就是和一般信号线线宽不一样),然后告诉PCB板厂这个宽度的信号线要阻抗控制就OK了

网友:
【1】可以更制版厂商要PCB的叠层参数,如各层的厚度,介质的介电常数等,然后在Allegro的Xsection里设置完相关参数,调整线宽即可将走线做到50欧姆。
【2】也可以把你要做的板厚,叠层结构告诉PCB生产厂商,让他们给算,最后给你线宽的结果即可。
一般的PCB公差在+/-10%左右,不能精确的达到50欧姆。

网友:
有没有这样的计算公式呢

楼主:
谢谢,我还发现allegro支持计算阻抗功能,就在electrical constraints里有个calculator里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