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做 贴片封装的时候 layout 尺寸比实际尺寸要大多少

楼主(2009-06-30):
请问在做 贴片封装的时候 layout 尺寸比实际尺寸要大多少
比如一个芯片的
引脚 长度 :2毫米 宽度 :0。5毫米

芯片的 纵向总长度:10毫米  横向总宽度:6毫米

请问 LAYOUT的时候  引脚的 长度和宽度分别要放大多少
                             芯片的横向总长度要放大多少

类似的做封装时 尺寸放大有标准没  谢谢

网友:
PROTEL 有IPC标准的封装绘制向导,可以用这个生成封装。

网友:
好想是长出10个mil (仅供参考)

网友:
同求
有没有相关标准的中文版啊

网友(2009-08-24):
    求IPC相关标准的中文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