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怎么隐藏覆铜区?

楼主(2009-06-30):
    能不能走线为实线, 而把覆铜都隐藏或者只显示边框?

网友:
    可以啊,在display editor的layer项下的plane子祥,可以设置时显示还是不显示,是显示铺铜的边框还是显示填充图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 从PADS转过来的板上覆铜都是conductive shape, 不是plane shape, 设成plane shape就可以隐藏了.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隐藏conductive shape.
    conductive shape是什么呢?

网友:
    那个不清楚,是plane class吗?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东西,看了下觉得就是net,可能是pads把铺铜看作是网络!而mentor细化了net和铜平面,net没有铺铜的属性,不能隐藏!

网友(2009-08-17):
    conductive shape是强连铜皮,就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铜皮,一般用来接2种不同的网络,例如PGND和GNDD之间。所以你想约束隐藏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发现楼上是高手啊,又学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