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ADS Logic 如何进行DRC检测??

楼主(2009-06-30):
请问用 pads Logic 画好原理图后,需要进行那几项DRC检测???之前一直用orcad 。新进的公司要用PADS Logic画. 不知道如何进行DRC检测.需要查检测那几项目.多谢!!

                                                                                    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
再问一下LOGIC里面如何快速查找元器件,比如查找R5,R6等

网友:
1,logic不用检查DRC.

2, S R5 然后回车

网友:
就是,  画原理图不用设置Design Rules ,当然就不Check了!

网友(2011-11-14):
这个好还是不好啊?

网友:
从ORCAD过来的,都会问Logic 如何进行DRC检测,当初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