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颜色属性可否导出到另外一块板子上使用

楼主(2009-07-01):
allegro要设置的颜色众多,为保持一种风格,能否将颜色属性存为一个文件导出在新的pcb上使用,就如布线约束文件可导入导出。

网友:
可以做一个模板的.brd文件,在里面将各种颜色都设置完毕。
在第一次导入网表时,在【input board】栏中选择模板brd,这样生成的brd文件的颜色就都和模板保持一致。

网友:
目前的16.2就支持这个功能,可以直接在export中到处parameters信息。

网友:
哎呀呀,这个问题非常之。。。。。。
我找了很久了。。。。
现在还没有用16.X,呵呵2#的方法可以一试,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