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板安装孔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9-07-01):
不要砸我,我知道论坛里面有很多关于安装孔的帖子,我也都看过了,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没懂这安装怎么做,希望各位大虾能够给点耐心帮助我这菜鸟,给我讲解讲解。
    我要做的安装孔是主板上面上螺丝的,位于四个角的那个安装孔,我知道它是非金属化孔,我做的孔不需要是论坛里面说的那些什么“众星捧月孔”或者“卫兵孔”,只要单独的一个可以上螺丝的孔就行;不知道“直接做成焊盘”的朋友是怎样做到的,我在建板子画完板子外框的时候place---->manually然后勾选library后看到的全是“*.dra”文件,我们制作的焊盘怎么放到板子上呢,这里根本无法选择到“*.pad”文件;

    还有朋友说制作成machanical symbol(可以理解为机械孔吧?!),但是我看了一下,可能是我太菜,没怎么看懂到底怎么做的:首先打开软件,建立一个machanical symbol文件,然后将开始制作的焊盘通过layout---->pins在option中选择焊盘(这里我就不细说了),好了,到这里我的问题来了,这里的焊盘到底是些什么数据的,我想做一个孔径为230mil的焊盘那么它的顶层,底层,阻焊层,钢网层分别应设置为多大;还有一个问题,做了这个步骤之后,后面该怎么做,听到论坛里面有朋友说后面应该在顶层和底层添加铜,然后添加阻焊层和钢网层,我不知道这里添加阻焊层和钢网层该怎么添加,而且我添加了铜之后,显示出drc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论坛里的大虾们帮帮我忙,真的非常感谢,如果上面的问题有什么没表述清楚的地方,请朋友们指出,我将在线等待各位的回答,先谢过!!

网友:
刚好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直接打4个大的过孔即可。

网友:
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

你把安装孔做成一个symbol放进去不就行了?
没有net的安装孔,l你可以直接在pcb中放,也可以再原理图中做。建议后者。
能放进去的是symbol,pad是放不进去的。

要是非金属化孔,你需要在做pad的时候选择non-plated,这样保证孔壁上没有铜,同时设置孔的大小和焊盘大小一样。这样焊盘肯定也是不会有铜的,不过在保存的时候会提示你,说他们一样大,这个不用理。

既然是非金属化孔,阻焊和钢网都不用理。钢网是焊接的,阻焊是开窗的大小,默认值就足够了。

网友(2009-12-15):
正在思考这个!小弟也有类似问题:是否需要在机械孔周围加上矩形ROUTE KEEPOUT,否则会有走线太靠近安装螺钉的问题呢?纠结中......

网友(2011-08-05):
回复 网友A:

高手大哥,能否截图过来详细的指导下我们这些菜鸟啊?谢谢

网友:
肿么没高手回帖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