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老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7-01):
请问下各位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451-1-75.html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那个应该是他把bottom层铺了很多铜才不能布线吧,至于“看了一下,是因为你把BOTTOM设成了负片”,这句我不明白,在哪里设置负片呢? 负片和正片不是gerber的时候设置的吗? 望高手指点!

网友:
沒有板框

楼主:
有板框,他把板框画在了第五层上,达到他这样的效果不知道是他画的铜皮在BOTTOM 上 还是在哪里设置有问题,那个负片在哪里设置?

网友:
连线没连对,没有板框,底层不要设为CAM Plane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