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插座下面用铺面铺一块丝印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9-07-01):
问个问题,看到有些PCB上,在插座或晶振下面有和器件差不多大小的丝印层铺面,作出来板的效果就是一块白丝色,请问这样做有什么作用?

网友:
同问,还有一些芯片下面也这么处理

网友:
防止晶振本体与PCB表层的线路或灌铜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