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板叠层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9-07-01):
这是我设置的叠层,步骤是setup---->subclass---->弹出“define subclass”对话框---->单击ETCH---->弹出“layout cross section”对话框,这里的top和bottom层面已经定义为传导层(conductor),因为我是新建的一块电路板,想设计一块十层板,初步设置叠层结果是这样的:

大家帮我看看,我设置的层是否合理,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贴图中大家可以看到VCC1和GND2的type这一项不能设置成plane(整片的铜箔),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top层和vcc1之间必须要一层绝缘介质。在top和vcc1之间再加一层,vcc1就可以设成plan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