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 封装管理器

楼主(2009-07-01):
这么多封装  如果要选一个应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奇了怪了  为什么我右键点选用了一个封装     封装没有像这个图一样被勾选呢?  哪里出问题了吗?

楼主:
这是 录象

请帮个忙吧  真快疯了    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看不出录像有什么问题,就是你没有封装对而已。第一个问题,那么多封装,我们需要的只有一个,所以封装对一个,它前面就会打勾。至于你说的没有打勾可能是PCB中无相对应的封装,所以封装一定要确认好,包括脚的命名也要与原理图一致。请再仔细检查一遍,实在不行,把图纸和库传上来看看.

网友:
你选了半天,也没有执行更改啊,Accept Changes根本就没有由灰色变为可用按钮,你是直接关闭的。虽然你以验证你的封装存在,但也不避免你的二极管,或者其元件与你的封装管脚是对应的,如你的二极管是1,2管脚,那你的原理图是不是A,K也说不定!

网友:
对,不要忘了这两步!

第一步:

第二步:

楼主:
哦  我再试看看!    大家那么热心的帮忙真的很感动   打那么多字 真的辛苦了    衷心感谢大家   谢谢!!

网友:
你是在做原理图库的时候一个元件加了很多种封装!

楼主:
按各位  师傅  操作了一遍  还是不行啊   要崩溃了   到底哪出了问题?   还是我的软件不行?   我用精简硬盘版的。  录象再传上     请救救我吧   真要跪求了

网友:
传了那么多录像,还不如把你的pcb工程文件传上来,看了一次就不想在看了,做的效果很不好。这么简单的图,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多看看书/教程吧!

楼主:
传了那么多录像,还不如把你的pcb工程文件传上来,看了一次就不想在看了,做的效果很不好。这么简单的图,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多看看书/教程吧!
引用 网友B:
哦  不好意思  麻烦到您了    我是 刚学的   只是一个实验而已  但是  我发现为什么update pcb 实现不了呢   我有看书   也有看教程  (视频)  教程里是这么做的   我也是这么做的   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做不成  我实在是不得其解  真郁闷  有点怀疑是软件的问题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  让您及大家   烦心了  实在抱歉      只怪自己太菜了           抱歉麻烦到各位了     !!   请无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