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焊盘flash和antipad

楼主(2009-07-01):
RT?
是干什么用的?
有什么作用?
最好能解释的通俗易懂,呵呵

网友:
Flash 也叫 Thermal PAD , 就是你內層在出負片的時候十字導通,如果沒有這個為全導通

Anti pad 同 anti line同一個道理,在出負片的時候有antipad的地方銅皮會挖掉,沒有antipad而且出負片就短路了

楼主:
RT?
是干什么用的?
有什么作用?
最好能解释的通俗易懂,呵呵
引用 网友A:

3q

网友:
你说的RT是指什么,元件吗

楼主:
RT  正解:如题。

网友:
我想知道,在设计通孔类焊盘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要在Default Inner Plane层设置Flash和Anti Pad就可以了,然后再具体使用的时候,不管有多少层,有电器连接的就会使用Flash,而没有的就使用AntiPad?还是要具体分开设计呢?
谢谢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不用分开

网友:
那flash怎么设计呢?有哪些要注意的?是不是每个过孔都得单独设计一个flash呀?

网友:
内层全连接有什么影响?

网友:
内层做负片的时候,与平面相同网络的就会用Thermal PAD 连接,不同网络用ANTI-PAD隔离,所有内层都一样,并不需要分开设计。
内层全连接过孔孔壁受热冲击是有可能会破孔。而Thermal PAD 受到的冲击会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