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9-07-02):
各位大虾们,我是新手请教几个问题:
1.我灌铜时已经指定了GND网络,但是铺完铜后没有自动覆盖GND网络的焊盘,请问问题出在哪?
2.我Add Via 都只能在TOP层和BOTTOM层打通孔,如何才能将走线层的GND及电源打通孔和GND和POWER层连接啊,还有在这时如何可以选择用孔径更大的POWERVIA
3.我在安装pads2007时,已经选择了安装libraries选项,但是我用BGA TOOLBAR再点ADD COMPONENT时所有库(如INTEL,AMD, TI.....)都不显示有元件封装可选为什么
4.我想从参考班上复制器件或网络时(如主芯片和DDR那部分),不让我复制,好像提示说我目标板的层定义和参考板不一样,我目标板只定义了4层,而参考版也是四层板,不过他定义了很多如:SOLDER MASK TOP,PASTE MASK TOP等的层。我一定要和他定义的一样才能拷贝过来吗?还有就是我拷贝过来后所有的网络名都没有了,如果我想和我自己原理图的网表一致,我全部根据我自己原理图的网络重新命名,这样做可以吗?
谢谢!各位大侠们!

网友:
1 :在那个热焊盘(THERMALS)里面设置, 你选择的是NO CONNECT
2:是不是没有追加过孔的层数? 我也是新手,期待高手的解答ING !

楼主:
没有选NO CONNECT啊,而且在Flood & Hatch Option对话框中勾上了Flood over vias 也不行

网友:
下面那个ROUTED PAD THERMALS 也要勾上,如果你是对已布线的焊盘FLOOD 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