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ium

楼主(2009-07-02):
请问怎么能把图上的那块黑的区域变大,我的PCB电路板比较大!

网友:
    重新定义板框,想要多大做多大!

网友:
    处于PCB编辑状态情况下,Design 下 Board Shape 选项重新定义板框

其中第一项是重新画边框,其它几项分别是切片等功能....

另外,建议把参考点定义到板子边框的左下角(视个人习惯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