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Allegro导入网表的时候,Input board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9-07-02):
allegro导入网表的时候,Input board指的是什么?

网友:
为创建一个新的输出板文件放置逻辑图数据。

网友:
第一次导入网表时可以为空;
当导入网表后又修改了原理图,需要第二次或第n次导入网表,同时想保留上次的布局布线等信息不变,就要在input board中指定旧的brd文件,告诉Allegro要在这个.brd文件的基础上导入网表。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