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删除某个器件再导入网表allegro pcb不能删除器件

楼主(2009-07-02):
请教,orcad原理图删除某个器件,再导入网表allegro pcb,但是PCB上不能删除器件,也不能清楚该器件的网络标号。allegro是什么方式实现这个功能。在protel里,原理图改变,无论是修改封装还是删除器件,只要导入网表就可一次成功,allegro为甚么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成功啊,我重新导网表原理图没有的再allegro中也不可能有啊

网友:
看一看你在allegro中导入的网络表是不是你新生成的网络表,orcad中改变了元件,allegro中也会改变的。

网友:
恩,对,也是可以更新的

网友:
是不是fix了?
还有可能原来就不在原理图里,是单加的件。
为什么不清楚网络标号?把标号显示出来不就知道了嘛...

楼主(2009-09-26):
今天偶然一个机会才发现问题所在。我是用allegro16.01自带orcad做原理图设计的,导出网表时选项是other-->formatters 选择allegro.dll,输出网表格式是*.net,在dsn里删除某个器件再生成网表导入pcb,总是说之前没删除的器件pcb中已存在,报error,因此也不会执行后续删除器件动作。 尝试原理图生成网表选项pcb editor,这时生成的网表由三个文件组成pstxnet.dat pstxprt.dat和pstchip.dat组成,在allegro pcb import logic时就选择cadence,Design Entry HDL,就可以了,导入成功后就可以和原理图同步删除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