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双向的信号线?

楼主(2009-07-02):
pads LOGIC 里面画I/O信号线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 OFF PAGE ,但是OFF PAGE 要么是输出,要么是输入.我想问一下大家.我要画双向的线怎么操作.谢谢拉.

网友:
再添加一个双向的符号不就行了。

请参考PADS LOGIC电源符号随意换这个贴子。